如何判断台阶轴各个不同直径外圆钢性?

楼主(2013-10-19):
听书上说台阶轴钢性不同的要先切削钢性好的轴再加工钢性差的轴那么,请问如果这样一个轴放着哪个轴钢性最好呢?怎么识别呢?

       还有鄙人有一个问题:在普车式切时候经常用90°或75°车刀最好选用多少大的背吃刀量?
我在精加工完以后发现轴尺寸为直径26.03毫米标准是直径26.02----26.0毫米这个时候我感觉用“开车对刀,使车刀和工件表面轻微接触。”这样的方法会让工件尺寸太小偏离公差带从而导致零件报废。这个时候该如何切削呢?

网友:
就是直径最大处

网友A:
直径大的刚性好,车床还要考虑工件本身的与卡盘的距离,想你后面这种情况,用砂纸打一下比车方便,毕竟余量只有几个丝,车床不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大的刚性好,车床还要考虑工件本身的与卡盘的距离,想你后面这种情况,用砂纸打一下比车方便,毕竟余量 ...

好吧,以前没有想过用砂纸打一下,不过地区是有砂纸放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