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渐开线齿轮很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3-10-19):
1.利用渐开线的参数方程(不知道的话去百度查)在excel中生成渐开线的点坐标值,然后复制到文本文档里
2.在solidworks中插入通过xyz点的曲线,然后绘制齿顶圆 分度圆 齿根圆 基圆,用转换实体命令将渐开线引用到草图中
3.然后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我用的是INVENTOR,在参数里填上齿条各参数,立马得到一个齿条。

网友:
我用caxa,各种参数一输入,就行了。如果是复杂的凸轮,我用mathcad转换。

网友:
我用proe  至今没找到简便画法  根据公式生成渐开线真是太复杂了

网友:
我不发言,路过来攒分的,分攒够好下东西:lol

网友(2019-06-30):
我不发言,路过来攒分的,分攒够好下东西: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