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请教:台式攻丝机斜牙,表面毛,攻不进

楼主(2013-10-19):
台式攻丝机+两蝶轮(起手动下拉作用)组装的半自动机,成功使用已三年多,现在出现:
1.斜牙
2.表面毛
3.时而攻不下去(在孔内扫一下就反回了没有螺纹)
怎么办?求解!!!

网友:
什么材质,怎么装夹的,用的什么润滑

网友:
“小女”。。。貌似是对自己女儿的称呼哎。。。。。跑题了啊

网友(点评):
肯定的回复阁下,不是貌似而是肯定。哈哈! 这不是第一位搞错的 好。这是语文能力的问题。

网友(点评):
自称应为“小女子”,这个“子”少不得。

网友(点评):
你们别这样好吗

网友A:
这种碟轮式半自动攻丝机我们用了50多年,是原苏联的设备,现在仍在用,你说的情况经常遇到,斜牙原因是活没夹正。
1.夹具找正,最好用弹簧夹头具,干活质量好,效率高。看我的帖子非标批量高效的铣床、攻丝机夹具
2.丝毛、丝不光,除丝锥的原因外,泠却液也很关键,一般是20号机油兑1/3的豆油,就好了。
3.时而攻不下去主要是丝锥的问题,丝锥前部要磨有一扣半的引扣,第一扣磨1/2牙高,第二扣磨去1/3牙高,还要有后角。

网友:
会不会是丝锥有问题

楼主:
夹具用的是转夹头,冷却液是菜油,时而攻不下去换了一个新的丝锥也还是偶有,在调节与蝶轮接触的杠杆时发现夹角越小攻不下的情况就越多。
夹具、冷却液已使用多年。想想会不会是蝶轮磨损加快下压速度呢?
转夹头是“捷合牌”现在想想出问题的两台机倒都是这个牌的夹头分别是今年8月、9月初刚换的。

网友:
设备使用三年才出现问题,最可能是设备运转精度丧失。
所说“蝶轮”应是对置锥形摩擦轮,正反转用的。磨损会让主轴扭力不够,与下压速度无关。主轴动力不足,确实会出现首楼列举的诸多问题。
楼主用新旧丝锥的不同表现已经初步验证了这个情况。如果可以,换个小规格的新丝锥再试一试。

网友:
攻丝机用丝锥切削,主轴扭力和主轴空进给都靠手柄压下力与锥盘的摩擦力给予。一旦丝锥切入工件,给其工作进给由丝锥导程自控,与手柄压下力没有关系了。摩擦轮正常时,只要不大的手柄压下力就能提供合适的主轴扭矩,此时控制手柄压下力,可以体会到主轴被丝锥拉着向下走的感觉。如果摩擦副磨损,要靠手柄硬压,摩擦轮才能提供大一点的扭矩,那么就会给丝锥硬加上不需要的进给力,切削运动也很有可能断续进行。产生斜牙和螺纹表面毛糙也就是必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碟轮式半自动攻丝机我们用了50多年,是原苏联的设备,现在仍在用,你说的情况经常遇到,斜牙原因是活没 ...

大侠,纯铜用什么切削液好?

网友(点评):
纯铜用什么切削液都不好攻,料粘粘牙。手攻还好一点,机攻转速低一些能好一点。

网友(点评):
有铜专用切削液,你问问切削液厂家

网友:
离合器出了问题,找厂家检修一下,原先我公司的攻丝机也出现过,修复一下就好多了

网友:
还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
攻丝机我都没见过:'(不得不吐槽下我们厂,生产效率太低,完全不接受一些简单高效的专用设备。对网友们提到的一些实用设备很拙计。

网友:
夹具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