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toolbox里锥销的尺寸不对

楼主(2013-10-19):
锥销的锥度为1:50,这明显是1:25嘛

网友A:
LZ再算算看

补充内容 (2013-10-19 16:31):
嗯,这个是斜度,谢谢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再算算看

这个图应该是斜度1:50,锥度1:50应该是高度增加50直径增加1吧

网友:
斜度和锥度的关系 要弄清楚

楼主:
这是CAXA中的标注,应该正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应该是斜度1:50,锥度1:50应该是高度增加50直径增加1吧

嗯,圆锥销Φ8×50,锥度为1:50,这个销子小直径是8毫米,大端是9毫米,这个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