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新情况:铁屑缠刀杆怎样解决

楼主(2013-10-19):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车工件外圆上的槽,槽深大概1.7,成型刀,转速700 rpm,进给没算过,较慢,铁屑缠刀杆造成废件废刀,转速进给是怎样计算公式?刀具断屑槽前角,R,宽度怎样合适?

网友:
这个问题是和你刀的刃倾角有关系的刃倾角度大于零刀往卡盘飞,小于零往操作员方向飞。刃倾角在粗加工时候取负值,这样刀比较快,精加工取正以防废料拉坏零件

网友:
车刀的槽要起的好

网友:
建议楼主去查查关于车刀参数对加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