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屑缠刀杆怎样解决

楼主(2013-10-19):
各位老师,我加工工件外圆上的槽深1.6-1.8,转速700,进给没算,转速,进给关系计算能否上传一个?刀具断屑槽怎样设定好?

网友:
铁屑缠刀普遍现象  怎么改进等有经验的给你介绍

网友:
按f0.05试试

网友:
降低转速,加大进给

网友:
粗刀还是精刀?精刀缠屑是正常的。因为余量少,进给低。

楼主:
上传一张铁屑照片,这个人家1100转干的,排屑很好,而我们700转干的还是一团,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一张铁屑照片,这个人家1100转干的,排屑很好,而我们700转干的还是一团,这个什么原因?

进级,吃刀量,线速没搭配好!

网友:
刀片断销槽选择是否合适

网友(2015-04-06):
新手一直都是一边钻一边用气枪吹的。。。。。。。。。

网友:
断屑槽开的合理吗?

网友:
增大冷却压力,以及修正喷射方向。

网友(2015-05-06):
品牌刀具吗,你的几个参数没有搭配好,看看那个品牌刀具,找他们的样品重新选择

网友:
这要看你加工料的外径是多大,槽宽是多少,才能确定用多少转和进刀量的。刀越宽断屑槽越浅越窄,进刀量尽量大些,屑越厚越容易断。还有刀口往外或往里斜都会影响排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