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精加工和粗加工应选择的切削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3-10-19):
据计算,我的高速钢75度外圆车刀做直径27的外圆,据书上所写,有两个选择可以排除积屑瘤
1:V=圆周率*待切削外圆直径*转速/1000=3.14*27*n/1000
因为书上写着高速刀车刀切削速度VC<5m/min算得转速为58.97取整数位60转
2:公式同上
切削速度为Vc=15m/min转速为180转

请问上述的进给量f如何计算?如果把75度车刀换成90度呢?
钢材是45钢
精车时切削量Vc能否为60M/Min?

网友:
5米每秒,你是闹着玩吗??

网友(点评):
仔细看着,是切削速度。刀具每分钟走得外圆直径的长度!

网友(点评):
你说的应该是进给量f

网友(点评):
进给量是0.35MM/r,鉴于你看不懂所以我翻译一下:零点三五毫米每转!

网友(点评):
进给量是0.35MM/r,鉴于你看不懂所以我翻译一下:零点三五毫米每转!

网友A:
5米每秒是你的切削速度,你自己看清楚再说,行不??

网友(点评):
你自己去查查看吧,切削速度,进给量,背吃刀量!

网友(点评):
那你觉得切削速度是多少最好呢?

网友(点评):
别说什么闹着玩之类的冷笑话。我要的是答案!你有好的答案说出来,没有好的答案说出我的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米每秒是你的切削速度,你自己看清楚再说,行不??

梧桐你错了,min是分钟不是秒。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啊,呵呵总算有明眼人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梧桐你错了,min是分钟不是秒。

嗯,早知道了,不想和这楼主瞎扯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这没必要用固定的公式吧!凭感觉的。

网友(点评):
这个的确是凭感觉的,但是在学校学习能碰到多少次机床?感觉多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