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介绍一个画齿轮的简便方法

楼主(2013-10-19):
没必要多标准  也没必要是渐开线的   能画出齿轮就行 我用的4.0

网友:
用caxa电子版辅助,先二维再三维拉伸。ug高版本直接有齿轮模块,输入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
找一个标准齿轮,然后编工程式,每次用的时候只需要改模数和齿数就行了。。。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根本不画,把数算好了就行了,把相关的参数写给采购去买就行了。。。回来需要加工的,画个简画就行了。。。

网友(点评):
呵呵 我现在是学生准备做毕业设计呢

网友:
是PROE吗?  百度一个方法 照着画就行了   画的次数多了 就知道 咋画了

网友(点评):
太复杂了 都没耐心学下去

网友A:
我去年毕业设计也画齿轮着,按照百度一步步来的,得静下心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毕业设计也画齿轮着,按照百度一步步来的,得静下心来,没问题的

恩   必须静下心来

网友B:
不用画,找个标准齿轮把模数跟齿数改一下,拉伸厚度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画,找个标准齿轮把模数跟齿数改一下,拉伸厚度改一下就行了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

学会了也没多大用,我现在都是这么改的,况且学会了,去记坐标关系式太累

网友(2014-04-25):
百度文库里面有很多齿轮画法的步骤文档,按照里面的一步步来很容易就可以画出来

网友:
拉伸是王道

网友(2015-04-14):
直接用插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