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切割清单项目跑到最下边了

楼主(2013-10-19):
先是生成了子焊件,但也许版本的原因吧,属性不能正确链接到父焊件,删除子焊件后,也不知怎么弄的,有些就到下边了,还定义不了属性。

网友A:
上传源文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源文件看看

让我鼓捣成这样了,

还是有几组结构构件没有合并成切割清单项目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哦,你做的属性我都可以导出来

不过除了项目和长度外是自动带出来的外,其他几项是我手动带了来的,方法都给你在截图了,添加列,选中列头,左边会跑出选项,然后自己选,,我用的是2012版,,,

PS。我下你的图花了6分,,给姐加回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问题哦,你做的属性我都可以导出来

工程图中共有14项,模型中的切割清单里不止14项哦,最下边几个怎么办

网友(点评):
你清点一下是不是有些一样的汇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