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怎么做

楼主(2013-10-19):
各位老尸好,我要做一个梯形螺杆左旋的,螺纹有锥度,外圆是20.5,螺纹小头是12,大头是18,螺距是9,长度是160,螺纹是里面小(深)外面大,我们设备是广数980tdb,请教大虾怎么做,
   我编了一个宏程序可是不会进刀,总是在一个坐标上重复
     T0101M03S80
     #1=0
     #1=20.5
    #2=-0.1
     #3=1
     N1 IF[#1LE8]GOTO2
    G0 Z#3
     X27
   G92X#2Z160R-3F9
   GOTO1
  N2 G0X100
    Z100
M30

网友A:
这算宏??明明是个死循环,x井2是x-0.1,弄清自己想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算宏??明明是个死循环,x井2是x-0.1,弄清自己想要干嘛

额,,,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啊,看说明书编的,请高手指点,我的就是一直在那一个坐标循环,请问要怎么改

网友B:
#1=0
     #1=20.5
 两个重复了吧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有问题

恩恩,是啊,总是在一个坐标上循环,请问我要做那个要怎么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
     #1=20.5
 两个重复了吧

机床没有报警呢,就是总是在一个坐标上循环,不知道要怎么样

网友C:
吓一跳,老尸,也不知道你这个词怎么从输入法中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一跳,老尸,也不知道你这个词怎么从输入法中蹦出来的

嘿嘿,请问你会做那个螺纹吗?

网友:
看机床说明书吧。我也不会

网友:
由抓取物确定吸盘种类,由重量、抓取方式决定吸盘盘径和数量,由管路、接头、抓取速度决定真空流量,由真空流量、耗气量决定真空发生器

网友:
还是请教高手吧 我也不会 论坛大神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