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看懂这张图片中的管道和仪表的名称,用处及管道工作原理(煤气COG管道),...

楼主(2013-10-19):
请问谁能看懂这张图片中的管道和仪表的名称,用处及管道工作原理(煤气COG管道),越详细越好~~~~~!

网友:
你这个图边上有一个‘系统符号表’,无论世界上谁设计都有,俺就设计这类流程的,你这个图是宝钢系统分区的,你去看那个表就可以了,上面很明确的,测温,测压的仪表表,备注有厂家说明,需要就找随图说明书,

以后在正式场合,你千万别这么拿图纸问人家,脾气大的家伙要暴跳如雷的,哈哈,你等于把一个方程式的结果遮挡起来问人家怎么解,哈哈,

网友(点评):
八爷系统图见多了。我们做清洗机,也会在图上列个表,标明符号意义,各器件数量,型号。

网友(点评):
以前接触的都是小的流程图,最近在看MVC系统,收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