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画的螺纹中的截面与螺距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2013-10-19):
用catia倒是把螺纹画出来了,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不知道截面与螺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截面跟螺距没有关系,只是截面的形状。螺距是画螺旋线时定义的

楼主:
但是画截面的时候如果长度大于螺距的话就生成不了螺纹啊

网友:
实际的截面怎么会超过螺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