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tia求惯性矩

楼主(2013-10-19):
用catia求得惯性矩与用手算的不一样啊,什么情况,有没有大师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1)确定所选材质和你计算的材质是不是一样;
(2)用catia计算时选的轴是不是和你计算的一样,即确定你求的是相对于那个轴的惯量。

网友(点评):
惯性矩和材质有关?

网友(点评):
三维求的应该系惯量,和质量有关,三维软件里就是选材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