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加工顶孔加工

楼主(2013-10-19):
请问下 坐一根轴比如轴径为60的 在轴的两端用车床顶针顶住用的孔要怎么加工呢,怎么确认2个孔的中心度呢 谢谢

网友:
谁先谁后啊?!!!!!!

网友:
一般多数都是先打中心孔,然后根据中心孔来车外圆,保证孔与外圆的同轴度

网友:
两端中心孔要想完全同心是不可能的,可以对研使精度提高。

网友:
肯定没玩过车床吧。。。。。。

网友A:
你不先打中心孔再车削么?你难道是车完了再打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先打中心孔再车削么?你难道是车完了再打中心孔?

知道先打孔再车削,先打孔后同心度不好的话,车出来的轴两端同心度也不好啊

网友(点评):
还是没玩过车床,而且没观察过现成的轴上截面孔是啥样的。

网友:
先打一头粗车,上中心架打另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