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学习的疑惑

楼主(2013-10-19):
        开学开始先学了下AutoCAD,其实以前学过。只是手生了。想再学学。所以就学了下。
        随后一个多月课余时间都在学solidworks。先看一本基础教程。然后又看一本曲面教程。还看过一些渲染啊。模具钣金焊件的一些简单的教程。大概知道有些什么功能。然后又看了一本simulaion教程和一本motion教程。这两本看的蛮细。

        我想问的主要是接下来应该学点什么。还有什么管道绘制教程啦 simulation premium教程啦。模具钣金焊件什么的学的也不是很细。想学吧又觉得往下似乎没有必要了。因为现在还处在研一第二个月。刚开始呢。
        请问我是否应该继续细化对sw各项功能的一些理解。还是说可以去学Pro/e或者学习c++去?

网友A:
一样软件精通极好 SW基本满足我们的机械所有工作

网友B:
只看到楼主读书,没有看到楼主动手。

网友C:
楼主没说明学习的目的,不好建议。虽说艺多不压身,但也容易多而不精。关键你想用sw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楼主读书,没有看到楼主动手。

这个其实我也想动手。。。。 一般就照着书上的样本做。。   研一没项目么  暂时处在学习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说明学习的目的,不好建议。虽说艺多不压身,但也容易多而不精。关键你想用sw做什么用

说的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学了要干什么 师兄说学一门建模 一门语言 一门分析  所以我就挑以前有点基础的SW了。
而且用着也挺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软件精通极好 SW基本满足我们的机械所有工作

嗯  那我就再多看基本好了

网友D:
害怕伏枥老师一针见血,拿个实物画画看吧,即便是书中的例子也好,从无到有,一定从无到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害怕伏枥老师一针见血,拿个实物画画看吧,即便是书中的例子也好,从无到有,一定从无到有哦

我都是照着光盘里的例子一步一步做的。。。    肯定不是单纯的看。。

网友E:
光做随书光盘上的例题是不行的,找来实物一边量一边在电脑型,也叫实物写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做随书光盘上的例题是不行的,找来实物一边量一边在电脑型,也叫实物写生。

额       你说的很对吧       可是我应该找些什么实物呢?      比如我看到寝室里的床?就把床画出来  然后添加上重力  再加上材料 分析他的受力承重?  然后改变他的结构?

而且很多复杂的专业的结构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实物。。 能否给些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