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凸轮曲线如何设计并建模?

楼主(2013-10-19):
如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挺好的,很有趣,我试试

网友A(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
根据你要求的行程曲线设计凸轮曲面,这个要分段设计。机械原理课本里有讲凸轮设计的。好好看书吧,把书看明白,就有思路了。

网友(2018-03-02):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要求的行程曲线设计凸轮曲面,这个要分段设计。机械原理课本里有讲凸轮设计的。好好看书吧,把书看明 ...

lz这个图,看上去简单(平面凸轮),不是那么好设计的。书本上也几乎难以涉及这么复杂的凸轮;照我的理解看来,这是多滚子共轭平面凸轮,朋友以为如何?

网友:
@Cavalier_Ricky 大侠有请!

网友C:
这种组合凸轮,我这种半桶水,就是笨鸟先飞,多画线,然后样条曲线。

另外,和这个机构很相近的动作需求,以前也设计过,但,没用凸轮,直接用齿轮齿条了。

1)翻面动作,齿轮不离开齿条,
2)深蓝色的脖子,做成伸缩式的,拉簧往中心拉。
3)前端的夹子,也是用弹簧抱住物料的,和翻面轴联动,连杆负责开还是合。
4)夹子指向的稳定性--黄色凸轮两端直线部分,掰成朝上的U型加扭簧,一直抱着一个轴承。
这样,
1)翻面轴的行程很小(小直径普通齿轮就可以解决了),
2)翻面时,因为有扭簧和U型槽一直在往上撸,在两侧也没有咣当咣当的捶打声,
3)整个动作,只要来回扒拉翻面轴就有了。
4)上银又可以减轻缺货的负担了,因为咱们不用了。。。

我不喜欢大行程,我喜欢不动的家伙笨重,动的家伙轻盈。。。

网友C:
另外,楼主这个机构中,相比导轨到翻面轴心的落差,两个滑块的距离总觉得太近。(拍脑袋想的

整个动作中,杆子刚开始向上掀起来的时候,导轨和滑块的螺丝的力气是最大的,而且是超大的。

想寿命长点儿的话,是不是该加长两个滑块间距或换更大的直线导轨?

滑块上的螺孔都很小。。。螺丝可以买12.9级的,可垫片咋办啊?我一直买不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楼主这个机构中,相比导轨到翻面轴心的落差,两个滑块的距离总觉得太近。(拍脑袋想的)

整个动 ...

垫片聚四氟?1秒联想到这货

网友:
导轨的螺丝比较小,这说明是轻轨;
我的理解:本图可能夹持轻物;其次可将机构重心设置为三点一线的红圈内;缓解最大“拔丝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组合凸轮,我这种半桶水,就是笨鸟先飞,多画线,然后样条曲线。

另外,和这个机构很相近的动作需求 ...

我仔细读了好几遍大侠的回复,有这么几个问题:

1)用齿轮齿条,齿轮主动,电机跟着跑?
lz图中没说明动作源。但我理解其优点之一:
若搬运距离改变,楼主方案中的转向部分不变,两侧平面加长即可;
若齿轮齿条,是否需大调整?

2)夹持
lz图中夹持的动作没考虑联动,大侠这个联动更自动化、高效,大赞一个!

3)指向性
楼主方案中蓝轮和黄轮保证了水平,重心自稳;
齿条齿轮:靠黄色凸轮平面部分增加U型槽和扭簧来抱紧轴承;
虽然没明白扭簧什么用(往上撸?意思是扭簧将滚轮压在U型槽的上边滚动?),但意思应该类似滚轮在槽孔中平动吧。
感觉凸轮方案更自由一点。齿条齿轮方案也用俩轮来维持指向性,应该也可行。

4)导向
齿轮齿条也应该有导向,难道大侠用U槽做导向?

5)噪音
齿轮齿条有撞击声;
楼主方案我个人理解应该很小。

请大侠指正,受教了!谢谢

网友:
这个图很好啊,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 ...

面壁大侠,发个网盘共享如何?

网友(点评):
加我邮箱诉求就是

网友:
@水秀天蓝 大侠,这个凸轮机构如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