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主轴出现双跳动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9):
进口精密数滚一台,主轴端部跳动实测出现双跳动。即转一圈中有两个高点两个低点。最高最低相差5um左右。厂家来人要求交换主轴,5W以上。我想分析出原因自己修复,请大家帮我想想,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了,根据说明书显示,主轴尾部一头为调心滚子轴承,另外我打表测量的主轴头部使用平推轴承。好奇怪的结构……

网友:
维修售后,都是工厂创收的主力军。。。。。

网友A:
轴不圆,有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不圆,有没有可能?

谢谢回复,这个基本上不可能。过两天我发个构造图过来,还麻烦大家替我分析

楼主:

主轴结构图,烦请大家分析下。

楼主:

图纸

网友(2014-05-26):
一头调心滚子轴承,一头平推轴承,确实挺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纸

是卧式安装还是立式的,头端的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在滚齿时会不会损坏了这个轴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卧式安装还是立式的,头端的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在滚齿时会不会损坏了这个轴承呢?

卧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