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普车怎么加工?

楼主(2013-10-20):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45994756\QQ\WinTemp\RichOle\H(XYTF5H$}9ET1V(10V(4QN.jpg这个东西的三维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就知道这货是锥齿轮胚齿数10说是不是只要加工出几个锥面和圆柱就行了不用加工齿轮吧?公差我懒得打了!

网友:
车床只能加工外型,铣床加工齿

网友(点评):
看来是车铣中心加工的,受教了。不过我记得老师说过车床不是能加工齿轮的么?

网友:
这不是伞齿轮吗,车床只能加工毛坯。

网友:
学校里都教什么啊?

方案,就更不用说了。
连机加工的基本知识都很含糊。
光有一头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公式。。。

网友(点评):
你太天真了,学校会教这些?学校就教我们怎么开车关车 装道具 自动走刀公式什么都没有,最基本的切削三要素都没教,然后让我们操作机床,刀具就外圆车刀和螺纹刀。磨制角度都没有叫我们对着砂轮房的图样磨。图样

网友(点评):
TM的说不好听点就剩下一个刀柄能看清。磨刀都是自己琢磨的。就这样的知识就能去考中级工,我列个草。那我学的东西岂不是能考高级工了?自学书上面明显写着初级工技术啊。。。

网友(点评):
螺纹就是直进法。。。我也不想说啥了,车刀还是高速钢的,硬直合金钢都舍不得花。TM还数控呢,学了半个学期就教我们归零。草!

网友:
你只需要用车床车出齿坯,出齿用别的机器!

网友:
普车能加工也要专用夹具吧?

网友:
悲剧呀,机械怎么学的

楼主:
我个人也觉得普车是只能车出胚料的,不过依稀想起当年大明湖畔的老师对我说过:“如果螺纹做好了,我教你们做齿轮。。。”

网友A:
现在都用冷精压了,一次成型的,齿的精度和光洁度都很高的。

网友(点评):
哇哦,能给点详细资料么

网友(点评):
冲压成型属于锻造吗?冷的怎么压,塑料?

网友:
车床可以车毛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冷精压了,一次成型的,齿的精度和光洁度都很高的。

先用锻打成型,抛沙去氧化皮,用精压模具上冷压机,精加工内孔和端面,最后热处理,我这边就有

网友:
很简单的加工啊

网友:
车床可以车外圆,打空和2个锥度

网友:
精锻成型,加工下内孔和端面就好了

网友:
伞齿,螺旋伞齿!

网友:
外形车床!齿形伞齿刨和加工中心

网友:
车毛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