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7.0导入文件显示无权限,求指教,谢谢。

楼主(2013-10-20):
用UG7.0导入CAD图像文件时引导框显示无权限,求好心人给予指教。谢谢,导入时显示如图。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可能是dwg文件有问题,比如说是只读文件,可能不是AutoCAD生成的文件(由其它二维软件转换的),也可能是文件设密码了。

网友:
不能使用中文目录名称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点,改为英文目录可以了。

网友:
solidiworks可以这样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