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独显的问题,谢谢啊

楼主(2013-10-20):
1G的性能级独显和2G的入门级独显哪个厉害一点啊,相比较而言,solidworks更看中哪个??

网友A:
决定显卡性能的参数有很多,如果位宽是64的,512M和2G没区别,还有看芯片是什么,芯片的默认频率是多少,显存是几代,流处理器有多少,

楼主(2014-05-12):
引用 网友A:
决定显卡性能的参数有很多,如果位宽是64的,512M和2G没区别,还有看芯片是什么,芯片的默认频率是多少,显 ...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主要吃内存,选2G的吧;如果是整机配置的话,1G的性能显卡比较好!

行啊,后来选的还是1G性能级的,挺好的,很流畅。要是以后有同样困惑的童鞋可以试试1G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行啊,后来选的还是1G性能级的,挺好的,很流畅。要是以后有同样困惑的童鞋可以试试1G的

我有同学用的是2G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同学用的是2G的

以后电脑应该性能配置会越来越好

楼主:
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不大

恩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啊

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选价钱贵的,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