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QT500的加工,用什么材质的刀具?

楼主(2013-10-20):
请问各位大侠,加工球墨铸铁使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好合理?

加工内孔T型槽时,定制的T型刀采用的是焊接的刀片,加工没多长时间刀片掉了~~,请问定制T型刀哪种方式好些?是焊接的?还是整体涂层合金的?

铣刀在加工时,Z向的切深多少为合适?例:D16的装刀片的2刃铣刀?

求各路大侠赐教!

网友:
YG8足够对付球墨铸铁

网友:
球铁很好加工 用YG系列的刀片就可以

网友:
焊接的就可以了    掉刀片是因为焊接没焊好   刀具制造  QQ   121720544

网友:
楼主加工压鋳机,注塑机的吧?又镗孔,又铣T型曹,镗孔YG8,T型槽高速钢的就可以了,以前客户都用球铁,现在改铸钢了

网友:
焊接的话应该是没焊接好或者你做的铣刀开后角时留了刃口而且有点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