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UG8.0插入设计特征中没有长方体之类的选项?求助

楼主(2013-10-20):
为什么我的UG8.0插入设计特征中没有长方体之类的选项??!!!只有拉伸,回转,孔,突起,螺纹五个选项

网友A:
可以手动添加,最好是前提是选择高级角色,手动选择工具栏,定制工具栏,在插入实例特征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可以自己把他移到你自己想要存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添加,最好是前提是选择高级角色,手动选择工具栏,定制工具栏,在插入实例特征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