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加工,求助

楼主(2013-10-20):
内花键拉好后,为了保证外圆对花键的同轴度等精度要求,要内花键穿心轴楔紧再精车。

问:有没有专门的工装夹具,代替花键心轴,撑紧内花键,且能保证加工精度?或者不用穿心轴那么麻烦就可以保证加工精度的方法有没有?

表达能力有限,请大家赐教。

网友:
你的花键轴是整条的吧,你可以做一根中间是光轴,两端各有一部分内花键(类似于一根轴上在两端有两个轴承)

网友A:
精车外圆花键涨紧芯轴

精度低可以自己做    精度高有卖的。

网友B:
拉完后外圆跳动是多少还要车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外圆花键涨紧芯轴

精度低可以自己做    精度高有卖的。

谢谢。追问一句,生产“精车外圆花键涨紧芯轴”的厂家都有哪些?

网友(2014-01-09):
花键涨紧芯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完后外圆跳动是多少还要车一刀?

要求太高了.....

网友:
你的方法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