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面积的题目

楼主(2013-10-20):
关于有位高人出的题目,我先卑鄙的求出a=9.67741935483,然后画出此图,软件测出面积如图。

网友:
你那一条曲线不是圆弧吗??

楼主:
哪一条???那条凹进去的?,,,,是圆弧,和垂线切点在第二个图的双线上。

网友(点评):
侬敢贴个原贴不?

网友(点评):
找到原贴了。但是貌似问题不在这儿。。。。。。

网友(点评):
不知道原帖哪去了,没找到。

网友:
为啥感觉图是欠定义的。三个圆弧的半径多少,或者圆心位置在哪?

网友:
怎么没看到圆弧的圆心在哪?

网友A:
圆弧半径跟圆心都不给明的话圆弧是可变的,最后面积也是不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弧半径跟圆心都不给明的话圆弧是可变的,最后面积也是不确定的

看错了,不好意思,前面圆弧跟三角形交点都是确定的,可以得出面积

网友:
说个笨办法:
先求出各弧与弦的面积,然后计算三角形面积,这个都可以用基本三角公式,就是计算起来麻烦点.
等等高人,看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原图是这样的,求阴影部分面积,2a垂直于底边,注意弧A与2a相切,切点不在2a的端点上,所有弧的圆心都在直角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