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可以实现橡皮筋自动缠绕两圈

楼主(2013-10-20):
什么机构可以实现橡皮筋自动缠绕两圈,物品端面大约100x100,近似正方形,长350mm,端面用方块纸包裹后,用橡皮筋扎紧(两圈以上),请各位大侠出处主意,目前是人工扎,勒手,速度慢

网友:
产品旋转,放线。OR线旋转,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定制橡皮筋,只用一圈,使用气动夹爪缸撑开橡皮筋,套在产品包装上后,用拨杆挡住橡皮筋,夹爪缸缩回,橡皮筋就留在产品包装上了

用生产线1~2秒就能处理1个甚至多个

网友(点评):
怎么实现橡皮筋自动进料呢

网友(点评):
橡皮筋套在管上,管的侧面切缝

网友(点评):
r人工和夹爪速度才不多。

楼主:
谢谢上面的两位
也希望其他大侠都出处主意

网友:
耗材尽量不要定制,定制的话采购很麻烦。如果有意,你可以将皮筋的尺寸发给我看看,另外拍张扎好皮筋的货物的照片来看看,估计很快就能给你个方案。这个设计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点评):
好的,明天去公司照了,晚上发

网友:
成品照片、上皮筋之前的照片、被困扎的东东的尺寸、皮筋的尺寸、目前的平均速度、希望的最低平均速度。

网友:
有意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点评):
怎么联系?

楼主:
上图来了,各位大侠都出处主意,不甚感谢

楼主:
中间牛皮纸包裹的是物料,端面近似正方形,70x70mm,目前手工缠绕每端约3—5秒,橡皮筋自由长度约110mm,宽3mm,请各位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牛皮纸包裹的是物料,端面近似正方形,70x70mm,目前手工缠绕每端约3—5秒,橡皮筋自由长度约110mm,宽 ...

QQ:54029879。实际上觉得你这个可以用自动打包机,只不过将打包绳更换成成捆的具有无限长度的橡皮筋。只不过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橡皮筋的拉紧力度,因此可能要设置个定长机构,然后直接缠绕,然后打捆,或者采用超市中买菜称重的那种铝合金打扣机,binggo。

楼主: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试用纸盒,还设计了自动装盒机,只是有些用户需要这种形式的,没办法改

网友A:
装备设计发端于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不能被现有的方法左右

机械缝纫的原理和手工缝制截然不同
电动剃刀和普通剪刀也大相径庭

为什么非要“用皮筋缠两道”?  因为皮筋相互缠绕等问题会增加机械设计不必要的麻烦。  10楼提到的超市扎袋机,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点评):
白菜兄,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关键是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备设计发端于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不能被现有的方法左右

受教了,如果有其他好的建议请一并提出

网友:
其实用透明胶带更省事,更好用的是收缩薄膜

网友(点评):
收缩模我们在用,只是里面用了纸盒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重新设计一种包装套,该套为塑料小袋,用专用套具自动电加热收缩,说白了就象液化气瓶套原理,套好热水一烫。

网友(点评):
这个外面本来就还有塑料袋的,方块纸可以吸潮和防潮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带橡胶头套,省去牛皮纸。

网友(点评):
橡胶头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带橡胶头套,省去牛皮纸。

牛皮纸是防潮和吸潮的,省不得,只用塑料袋也不行,那个也有透气性

网友(点评):
谁有好的主意啊,思路也行

网友:
中间的产品不好固定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没有搞明白楼主的意图。呵呵,不过,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