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翻译三个单词nose pilot bore

楼主(2013-10-20):
原文:Remove all burrs from flywheel mounting face and nose pilot bore
请问:原文中的nose pilot bore 如何翻译。

网友:
Remove all burrs from flywheel mounting face and nose pilot bore
去除飞轮安装面和“nose pilot bore”上所有毛刺;
问这是什么零件?是飞机上零件?
nose pilot bore 机头先导孔?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基本正解

网友:
飞轮加工中的清洗步骤,在上防锈油之前的清洗工艺,
你是啥子飞轮?离合器,刹车,摩擦片?
就是让你清洗这个家伙的意思,

网友A:
飞轮件上的安装平面与导向孔交界处,可以理解为nose。因此,nose pilot bore,可以解释为导向孔前端。
安装平面和导向孔前端的毛刺会影响安装精度,影响飞轮正常运转。

网友:
鼻导孔。似为发动机进气道

网友B:
鄙人之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轮件上的安装平面与导向孔交界处,可以理解为nose。因此,nose pilot bore,可以解释为导向孔前端。
安装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鄙人之拙见: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