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机床价格问题

楼主(2013-10-20):
比如我有一台70年代的还能使用的6140-1500机床,精度不高了,能卖多少钱?按废铁价格还是能卖点钱的吧?2吨重

网友:
听六角车前辈说 是论吨卖的再乘以设备系数

网友:
如果是我收购旧机床,只会选择90年代产的。因为那时候产的和现在产的在结构上几乎没区别。

网友:
六七十年代的旧机床,因为结构、配件的问题,现在想修复是比较难了可能只能当废铁卖了,(除非是特种设备,价傎较高,可以投入多点)

网友:
现在很多机械加工企业面临设备更新换代,但现用的设备还能用,二手不好卖,当废铁卖了吧觉得可惜,就跟设备生产厂家商量,能不能让厂家回收旧设备,再买设备厂家的新产品,当然旧设备抵一部分资金。设备厂家可以把旧设备返修改造再卖出去。实现双赢。

但实际上有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旧的设备估价是个技术活,各种损耗折旧要考虑,要有懂行的人,电器元件折旧快,不好估价,据说沈阳机床厂现在只回收普车,不回收数控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