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怎么加工?

楼主(2013-10-20):
耐热玻璃(派热克斯玻璃)

楼主:
每月不固定100件,能做的联系我QQ:158555515 电话 一五九六一八零九九八一

网友:
只知道用HF可以腐蚀玻璃

网友:
金刚石套管钻就可以切这样的坯料,然后使用磨床磨

网友:
用过一批石英玻璃,用模具搞的

网友:
用CBN砂轮研磨加工

网友:
公差看不清,应该要求不高,4.5的玻璃两面不用处理,玻璃打孔机选直径合适的钻头钻下来就行,最好找玻璃加工场看有没有合适的下脚料,边缘要求不割手的话可以上磨边机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