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一个定时器 控制三盏灯呢

楼主(2013-10-20):
怎么用一个定时器  控制三盏灯呢
用PLC 做
请求  师哥师姐们  教教
我是刚刚学习PLC

网友A:
我是搞机械的,虽然不懂电,但是你刚刚学,应该会啊,这个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机械的,虽然不懂电,但是你刚刚学,应该会啊,这个很简单,

我也是搞机械的
现在要对电气
有一定认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搞机械的
现在要对电气
有一定认识

你问的这个问题,和你要对电气有一定的认识貌似没有任何关系,怎么用一个定时器 控制三盏灯呢 ?写plc程序,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网友:
PLC,定时器,控制三个灯?什么关系呢?你想灯怎么亮法,

网友:
你要三个灯怎么个亮法呢?没有说明白呀。普通的接法很简单不过,你要的是交替闪烁亮还是一 起亮呢?

网友:
问题太模糊了,要三个灯一起亮太简单了.交替也简单.

网友:
是顺序亮?还是同时亮,同时灭呢?

网友:
有PLC为何还要时间继电器?PLC控制三盏灯开关的话很容易啊

网友(点评):
定时器,别瞎联系。

网友:
楼主还是先学会提问吧,描述个问题都表达不清楚 ,看了捉急的

网友:
描述问题太简单

网友(2015-01-21):
很简单的 自己研究研究啊

网友(2015-06-05):
你要控制三盏灯做什么信号呢?要是同时灭亮那么三盏灯也不算多吧?

网友:
怎么控制三盏灯,什么顺序,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学会问问题你就成功一半了

网友(2015-08-13):
问的问题太模糊了,要求没说清楚

网友:
PLC里面一把时间继电器,你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