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换刀后没按程序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20):
本人是一个小公司的绘图的,最近老板买了个数控车床,没有请专人来搞,老板叫我去弄,我又没这方面经验,所以碰到很多问题,请这放面的告诉来指导一下晚辈。
现在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一个简单的工件,毛胚是@45x86的(打不出那个圆的代码,用@代替下),要车成@40x82,内通孔@25,
由于表面光洁度要求不是很高,我打算外圆用一把刀车,内孔用一把刀车
我编程序是T01(刀号)01(刀补号)先车外圆,T0303车内孔,
1号刀对刀设01刀补,3号刀对刀设03刀补,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外圆是按程序走的,车出来尺寸什么的都对,但是换3号刀后,动作了一点点,离工件很远就在开始走程序了,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是想是不是我对刀有问题,还是机床有问题啊,请高手来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程序忘记定位了,T0303,Go X? Z?
然后在走刀

网友(点评):
内孔是先钻好的@20 我用的G71指令,是这样的编的(直径编程) 前面结束后回安全点 N12 GOO X150 Z150; N13 T0303; N14 GOO X20 Z1; N15 G71 U0.5 R0.5 F100 S2(S2是转速,不能自由设置转速,有固定档位的)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忘记W-?

网友(点评):
N16 G71 P17 Q18 N17 G00 X25; N18 G01 Z-83; N19 G00 X150 Z150; N20 M05; N21 M09; N22 M30;

网友(点评):
大侠休息了吗?还望大侠指点下小弟啊,是不是程序不对?

网友(点评):
其实你别想那么复杂,就你描述的零件挺简单的,直接用GO和G1加工就完事了。

网友(点评):
一刀加工到位可以吗?材料A3,切削量会太大吗?前面我手动车了一个,车内控不光滑,有振纹,怎么才能做好,我以前看别人车的内孔粗糙度很好的

网友:
什么系统?1号刀为设置坐标,3号刀为试切数试试!

网友:
楼主比较厉害,没人教就敢自个玩,佩服佩服。

网友(点评):
以前纯操机过一个多月,别人编号程的

网友(点评):
还有只见过车床,就拿说明书干的呢,可以的,胆大心细就行

网友(点评):
是啊,有时候硬着头皮上,没有办法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系统。先把说明书抱着看懂

楼主:
系统我也知道是什么的,广州产的,但是商标有是沈阳机床厂的,反正不是法那克或西门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我也知道是什么的,广州产的,但是商标有是沈阳机床厂的,反正不是法那克或西门子的

车床是沈阳的,系统是广数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了,大侠内行人啊

网友(点评):
多看看说明书吧!或者把你完整的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点评):
特种峰大哥刚建议我这么简单的零件,直接用G0,G01编程好了,我明天去试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谢谢你,大侠

网友(点评):
G0就是G00么?

网友:
问程序之类的问题,都带上程序才问的出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虽然我是学数控铣床,但也能看出来眉目:

假设洋红色是你的编程轨迹,那么在你原来轨迹(虚线轮廓)的大小走出来的轨迹如洋红色的图。也就是你大托板,小滑板中滑板的进给轨迹!那么当你现在换了道具(图为白色细线)之后中小大滑板的进给量不变,可以由图看出你的轨迹是在空车!解决方法:重新对道具或者是重新装道具至原道具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虽然我是学数控铣床,但也能看出来眉目:
假设洋红色是你的编程轨迹,那么在你原来轨迹(虚线轮廓)的大小走出来的轨迹如洋红色的图。也就是你大托板,小滑板中滑板的进给轨迹!那么当你现在换了刀具(图为白色细线)之后中小大滑板的进给量不变,可以由图看出你的轨迹是在空车!解决方法:重新对道具或者是重新装刀具至原刀具位置!,好吧这里不能发表图片,说是不良信息。总的来说就是你后来装的刀的位置和原来装刀的位置有差异,而机床进给量不变造成的空车。问:怎么发图片啊,我以前都能发的啊。。。~~~~(>_<)~~~~ 我花了三分钟画的CAD图片啊。。。就这样报销了,老鹰出来看上帝啊!

附注,车床对刀时候要设置毛坯坐标原点,不然你对刀再好也是白搭!因为没有设置毛坯坐标原点的话,进给是按照车床坐标的,也就是说各种进给量是按照你原来的那把刀的装夹来定位的。建议你买一些书或者找关系拿到XXX的儿子或XXX用过的书来看系统学习一下数控车床的编程。告诉你实话吧,转行普车工人,学什么车床都容易!

网友(点评):
谢谢,工件圆点概念不是很明白,我再研究研究,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广数的系统

网友(点评):
对的,我详细看了是广数的

楼主:
现在好了,原因是我的设置刀偏问题,谢谢热心帮助的前备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