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要搞一个能在修井机上配套的动力水龙头

楼主(2013-10-20):
最近公司要搞一个能在修井机上配套的动力水龙头,资料查了一些,也出去看了一下。 因为要求体积小,传递扭矩大,并且能无级调速。 回来后开始考虑用行星轮机构,因为其速比高,传递扭矩大的特点,试着做了几个方案。就是在水龙头壳体内部设计行星轮结构,用行星架输出扭矩到中心管。 扭矩输出在1W到1.2W牛.米,输出转速0—150r/min。

采用直齿传动计算齿轮模数为4 因为太阳轮要穿过水龙头中心管,这样太阳轮外径还要不能太小,在能满足速比,又控制外形尺寸的情况,根据行星轮内齿圈估算整体外壳的直径尺寸900mm左右。 输入为液马达输入,但是我怎么选马达的排量都不小,如果选用开式回路的话油箱太大,车上基本不可能有空间放它。所以只能用闭式回路,说实话闭式回路没怎么接触过,真具体设计的时候只能现学现用。 最后还是感觉采用这种行星轮结构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它体积小的优势。实现起来也比较麻烦。

是我计算的问题吗?反复算了几次,总感觉实现这么大扭矩的话总得那么大的执行机构,能不能有更好的结构能让外形更小更轻便一些? 查到一家有设计的比较小的动力水龙头,据说是用非圆行星齿轮来实现的自动调扭,但是我始终不明白,即使用非圆齿轮也要那么大的模数,也没办法做的太小吧?非圆我不懂,但是始终觉得想达到相应的扭矩,也小不了太多吧? 请大侠们指点迷津,有没有更好的结构能控制外形尺寸的,尽量做的小,轻便。或者有大侠懂非圆齿轮的给科普一下吧。

晚上用手机发的,不方便发图。

网友A:
不懂这个,新型三环少齿差减速器。速比大,体积小,适于重载。可双轴输入,单轴输出,不知有用否

网友B:
去看Bowen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Bowen的设计。
感谢大侠,bowen的120水龙头看过,采用三级定轴减速,配双马达,体积也是很难做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个,新型三环少齿差减速器。速比大,体积小,适于重载。可双轴输入,单轴输出,不知有用否
感谢大侠,我没太接触过这个,我上网查查,大侠有相关资料借鉴吗?

网友:
搞石油机械,还不错呀。动力龙头没接触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3-11-28):
楼主是哪里的朋友?要做多少吨的动力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