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样的工件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楼主(2013-10-21):
求大神看看这样的工件的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补充内容 (2013-10-21 11:43):
不好意思,图纸在6楼

补充内容 (2013-10-21 11:43):
表面加工光洁度 Ra3.2

楼主:
表面光洁度要求RA3.2

网友:
图呢?

网友(点评):
图在6楼

网友:
没图呀,速发。

楼主:
图纸在此

网友A:
什么材料啊?

网友:
520.70 这个尺寸怎么事

如果是20.5的话,整个零件是先车,再铣平面(概括讲)

网友(点评):
20.5英寸×25.4=520.70mm

网友B:
节省加工量的情况下首先选着锻打成型,然后上车床保证零件的同心度,然后上铣床铣出带孔端和平面端外形,带孔段端外形一般比较好铣,平面端用三抓卡盘住中心杆,铣出外形,然后看是否达到加工尺寸,如果达到就直接抛光,如果没有达到就上磨床加工后抛光,我感觉就这样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的指点,说得非常好,就是有点太概括了

网友(点评):
不可能给你出一份工序计划书吧

网友C:
先车再铣,R10.5用线割,图上还差两个尺寸

网友(点评):
请问还差哪两个尺寸

网友(点评):
斜面多长呀,难道大概估计一下

网友:
车床先车,然后线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车再铣,R10.5用线割,图上还差两个尺寸

尺寸24旁的倒角尺寸和7.09旁的U形槽尺寸

网友(点评):
感谢指点,确实缺少相应的尺寸

网友:
图纸是英制的?如果是的话,加工就要好好考虑制作多种夹具来提升加工精度和效率。
楼上有朋友说线割,估计是认为是公制了

网友:
1、如果像楼主说的是英寸20.5=520.7mm的话明显不符合比例。
2、9楼说的模锻 要看量的多少,量少还不够模钱呢。
3、这活就车后铣,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啊?

40CrNi2Mo高强度钢。可以试试热压然后再精加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节省加工量的情况下首先选着锻打成型,然后上车床保证零件的同心度,然后上铣床铣出带孔端和平面端外形,带 ...

ra3.2不需要抛光,精车精铣都能达到

网友:
精密铸造铸造出模料,然后再用冷冲压,然后直接用!

网友:
四轴加工中心加工这活比较好弄,不过精度要求不高、批量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先车后铣的方法加工,加工的装夹方式就是类似与分度头的工具装夹,效率比较高,而且精度相对保证好一点。

网友:
工艺这块我表示是盲区

网友(2013-12-12):
引用 楼主:
图纸在此

没有看到技术要求,如果毛坯采用铸造,我认为只有20.50-20.70这个尺寸要加工,其余没有标注尺寸公差,只能认为靠铸造公差来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