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子千分尺测量零件,求经验解析一下

楼主(2013-10-21):
一般研磨后的直径6-20mm的零件,用电子千分尺测量时,测三个点.大中小三个数值,记录时以那个为准?

网友A:
1、合格零件我觉得记录对装配有可能造成影响的那个数值。
2、不合格零件当然是记录不合格的那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合格零件我觉得记录对装配有可能造成影响的那个数值。
2、不合格零件当然是记录不合格的那个数值。

数值是要做能力分析的.

网友B:
外圆记大值,内孔记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记大值,内孔记小值。。。

外圆记大值,内孔记小值。。

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点评):
方便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合格零件我觉得记录对装配有可能造成影响的那个数值。
2、不合格零件当然是记录不合格的那个数值。

轴与孔配合.轴的大与小都会对装配有影响啊,,记最大值,还是最小值呢?

网友:
要看装配方式了  一般表面需要研磨的零件应该是过盈配合。过盈配合应该取中间值。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取平均值

网友(点评):
同意平均值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旺啦!!

网友(2020-12-14):
最好有标准要求

网友(2023-10-26):
研磨过的精度是微米级的,圆度不会差,多次采样取中值,另外高精度建议用杠杆千分尺对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