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测量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3-10-21):
我用三坐标测量垂直度0.063-A时,以轴线为基准时测出垂直度有20多丝,而以538大平面为基准时轴线垂直度为几微米,怎么回事?按图纸应该超差了,请高手解释下,我用三坐标测的,打点的方法。

网友:
把图纸直接贴出来,下载威望-8。

网友A:
虽看不到图纸..这个应该是基准的问题,当你的零件轴向的长度比径向的长度要大很多时:以轴向为基准与以径向为基准当然数值上会差很多.
轴向为基准的会小,径向为基准会大,

网友:
楼主,把图纸贴出来

楼主:
不知怎么贴啊

网友:
选择合理的基准

网友:
和沙发同感 大家挣点威望不容易 你可以截图试试看

网友B:
谴责,威望-8

基准A 450H7又大又短,轴线哪里可以取准确呢?重复测10次相差可能1mm都不奇怪

打点打在端面上基本上都没问题,主要是在内孔上面就算扫描也很难取得重复。主要是作图的人取这个A基准的问题。

网友:
晕,要扣威望的,还是不参与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看不到图纸..这个应该是基准的问题,当你的零件轴向的长度比径向的长度要大很多时:以轴向为基准与以径向为 ...

同意,看下垂直度的定义就清楚了

网友:
就是啊.还要贴钱去下载.

楼主(2014-03-20):
引用 网友B:
谴责,威望-8

基准A 450H7又大又短,轴线哪里可以取准确呢?重复测10次相差可能1mm都不奇怪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威望还要减。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什么时候的贴子了?还挖坟。我是谴责你发附件是pdf的,人家想帮你就要先下载,威望要-8。直接贴图出来大家都能看。

网友:
     |_______        短边为基准,垂直度大
                            长边为基准,垂直度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怎么贴啊

一般以理想面为基淮,像这样矮小的圆柱,一般以面为基淮测量。

网友(2014-07-01):
对于长径比不于3的工件,测量时以中孔这基准,已经失真,何况楼主所说的工件,见意以平面为基准,或以有效面为基准,测量轴线的垂直度。

网友:
看不明白 没有图纸

网友:
贴图啊,不然要扣积分的。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