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筒加工,客户投诉外圆变形

楼主(2013-10-21):
工艺是:焊接~热处理~整形~粗加工~精加工

精加工出来外圆尺寸是OK的,发货2周后,客户投诉

网友:
可能是应力变形吧!或者在搬运过程中压变形的

网友:
3.5mm的壁厚,,,,,,,,坑爹。

网友A:
我的判断是:热处理后再整形,施加了应力,整形后再加工,加工时内应力估计没释放出来,所以加工后测量的尺寸是好的,所以工件放上一段时间或者使用后释放了原有的内应力,所以产生了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判断是:热处理后再整形,施加了应力,整形后再加工,加工时内应力估计没释放出来,所以加工后测量的尺 ...

我们内部也是这样认为,具体怎么解决呢?你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那就粗加工后放置一段时间,变形完全了再精加工,看来粗加工的余量不小。

网友B:
加工后人工时效可以吗

网友C:
不知热处理是什么热处理。退火还是别的。一般初加工后放上一段时间再精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热处理是什么热处理。退火还是别的。一般初加工后放上一段时间再精加工。

请教下这个放上一段时间指的是多长时间呢?

网友(点评):
三天,一周,看客户急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个放上一段时间指的是多长时间呢?

 焊接后我们会烤350度  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后人工时效可以吗

我们是在烤箱烤半小时  35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在烤箱烤半小时  350度

用200度试试

网友:
考虑到焊接工艺,时效时长点4小时,温度200-300

网友:
或者精加后再做一次去应力热处理?不过会增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判断是:热处理后再整形,施加了应力,整形后再加工,加工时内应力估计没释放出来,所以加工后测量的尺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热处理是什么热处理。退火还是别的。一般初加工后放上一段时间再精加工。

同意

网友:
请教一下,铝件怎么热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