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非关联参考?

楼主(2013-10-21):
零件名字上有“→” 表示存在外部参考
“→?”表示存在非关联参考
有点弄糊涂了

断开参考和非关联参考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据我所知关联参考就是你现在画的是图A,而图A是参考图B来画的,这样图A与图B就是关联的,所以只要图B变了,图A也会跟着变,反之断开关联的话,图B变了图A是不会变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从沙发上学到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关联参考就是你现在画的是图A,而图A是参考图B来画的,这样图A与图B就是关联的,所以只要图B变了, ...

那    非关联参考是什么。。。。

不关联但还是参考?  这样的参考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非关联参考是什么。。。。

不关联但还是参考?  这样的参考有什么意义么?

我试了下,当你把参考的那个零件从装配图删掉是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非关联参考,应该就是表示它找不到要关联参考的图了,我想这样的参考就在提示关联参考消失,属于非正常断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你的图出现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当你把参考的那个零件从装配图删掉是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非关联参考,应该就是表示它找不 ...

嗯  大概明白了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