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发现有孔没钻,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21):
RT
一批零件,估计80个吧,都已经淬火了,现在发现有孔没钻,要怎么处理

网友:
电脉冲啊

网友:
俺不懂,听说是先退火在打眼,在淬火。

网友:
再搞退火,钻孔,淬火,估计尺寸都变形超差了

这是个坑爹事情,你居然还搞了80个

放电加工吧,想来想去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或者材料费用可以接受的,可以考虑重做,毕竟放电加工效率挺低,你还80个

网友(点评):
你是,开始没让淬火,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淬火了

网友:
通孔线割,盲孔放电

网友:
你说CBN钻头能不能行?设备钻速能达到吗?

网友:
多大的孔,多深?如果孔不深孔径不是很小的话,也可试试用立铣刀螺旋插补铣。

网友:
最好把图放上来?技术要求放上来才好解答

网友:
最好是先拿出几个退火后再加工然后再淬火 测量尺寸变形有没有超差 没有的话就照这么做

网友(点评):
好像只能这样了吧?

网友:
看图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
什么硬度,什么材料和零件,多大加工都不说,你问了白问啊

网友:
合金钻头可以

网友:
只要你选好砖头,淬火后虽然硬点,但是还是能加工的!这个就看你淬火后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钻多大的孔,淬火后也可以钻的

网友(点评):
3毫米,就开口销上的孔

网友:
多大的孔,多少硬度

网友:
放电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效率不高,成本也不菲。用激光切割应该可行

网友:
用钨钢铣刀加工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特点

1:适用于加工不锈钢、淬火钢、硬质合金、铜、铝等各种导电材料。

2:加工孔径∮0.3-∮3.0mm,最大深径比能达200:1以上。

3:加工速度每分钟最大可达成20-60mm。

4:直接从斜面、曲面穿入直接使用自来水为工作液。

5:工作台X、Y、Z轴配有数显装置。

6:具有电极自动修整功能。

7:主轴升降具有快速上下功能。

8:具有加工电压可调功能。

9:具有靠边定位功能。

网友:
用合金钻头,或者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
买个合金钻头

网友:
在要钻的部位用火烤红,让其慢慢冷切退火看看能钻不。

网友:
占火几度

网友:
小孔机很快的,再热处理会变形,尺寸走样了不好

网友:
有加工淬火料的钻头

网友:
只要能达到图纸要求 怎么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