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 圆柱导轨 滑块

楼主(2013-10-21):
圆柱导轨 全中国好像只有一种型号 SBR XX 然后对应的滑块就是SBR XX U。有没有其他形式的。
现在需求一款INA http://medias.schaeffler.com/medias/zh!hp.ec.br.pr/TSWWA*TSWWA25导轨
                           http://www.fag-ina.com/Ina/KGNC25-C-PP-AS/ 滑块
主要是需要侧面安装。
而其他比如THK NSK的样本里,圆柱导轨滑块的形式也很少。一般是什么原因,专利保护了吗?
各位大侠见多识广的,有什么圆柱导轨的样本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A:
这个东东,貌似还真就只有欧洲的产品有,主要应用不多,小日本也不高兴山寨。。。。可以SBR系列侧面打孔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貌似还真就只有欧洲的产品有,主要应用不多,小日本也不高兴山寨。。。。可以SBR系列侧面打孔就o ...

在现有的SBR系列上改也不是很好改,这个系列的导轨铝合金托架太矮了,装配上滑块,导轨用GB70.1螺钉,净空才几个毫米。而圆柱导轨本来就是需要能左右晃动,这个标准的产品基本没这样的功能了,却能量产。

现在用的这种形式也不复杂,运行环境也不算恶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现有的SBR系列上改也不是很好改,这个系列的导轨铝合金托架太矮了,装配上滑块,导轨用GB70.1螺钉,净空 ...

那就换其他的吧。。。。

网友(点评):
介绍下?一线品牌的就可以。 或者大侠有加工这类东西的资源没。3M导轨 6个滑块 。一年30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其他的吧。。。。

说下你们的工况吧,还有精度要求,包括速度,带动方式,以及使用寿命的要求

网友(点评):
精度没要求,但是至少需要正负10度的方向能运行正常。手推动。一对滑块负载50kg。 寿命肯定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现在使用到的结构形式有很多局限,在侧面安装方便调整安装高度,也容易将滑块适当调正。

网友A:
你那个要横向能摆动正负10度?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要横向能摆动正负10度?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的效果。国产的好像间隙很小,装了螺钉容易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效果。国产的好像间隙很小,装了螺钉容易干涉。

直线导轨,就是间隙小,无摆动,圆导轨是有摆动的,应用轻载高速,价格也便宜很多,不过受力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