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4对旋转的主轴是否产生作用?

楼主(2013-10-21):
G04对旋转的主轴是否产生作用?

比如当前C轴在匀速旋转,Y轴在径向进给,下面一行是G04

M90 S100
Y10
G04  X0.6
Y-10

请问G04作用时,C轴是停止下来还是仍然旋转?

网友:
应该也是停下来的,G04属于暂停,暂停进给运动,C轴也是属于运动轴

网友A:
主轴不停的,就是程序会停一会儿(停留时间是X后面数值)。打个比方M03 S3000:   G01 X-100:  G04 X1000: 意思是主轴转速3000当X方向走到 -100时会停1秒在执行下面的程序(X后面数值单位为毫秒)

网友B:
不停的。。。 它只是执行这句程序时候停了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不停的,就是程序会停一会儿(停留时间是X后面数值)。打个比方M03 S3000:   G01 X-100:  G04 X1000: 意 ...

X单位是秒,P单位是毫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停的。。。 它只是执行这句程序时候停了0.6

明白了,昨天卡壳了,

就是说在执行到G04那一刻,一切正在进行的都不变化,对于各个轴,其中一些动作已经停止的当然好说,如果有动作是并行的,没有执行完的(比如旋转的主轴、持续的切削液等),则都继续维持原状态。

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X单位是秒,P单位是毫秒吧?

2格式G04 X(U)__或 G04 P__。
其中:X、U后是指定暂停时间,其后数值要带小数点,否则以此数值的千分之一计算,单位为s;
P为指定时间,不允许有小数点(即以整数表示),单位为ms。
4例子加工孔后需要延时暂停2s,可写为:
G04 X2.0 或G04 P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昨天卡壳了,

就是说在执行到G04那一刻,一切正在进行的都不变化,对于各个轴,其中一些动作 ...

理解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X单位是秒,P单位是毫秒吧?

噢……我搞错了,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2格式G04 X(U)__或 G04 P__。
其中:X、U后是指定暂停时间,其后数值要带小数点,否则以此数值的千分之 ...

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4-01-06):
主轴和C轴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14-06-01):
主轴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