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钛铁棒敲碎,尺寸过大,直接用破碎机不行。怎么办?

楼主(2013-10-21):
需要把钛铁棒敲碎成图片中所示的效果,直接用破碎机的话由于钛铁棒尺寸过大,会使破碎机卡住。可以采用什么办法先把它初步处理一下,使它成为可以让破碎机继续破碎的小块?现在是由人工用锤敲碎的,由于产量比较大,人工破碎效率显得较低。。。

网友A:
不能用大的破碎锤吗

网友B:
做台设备,专门来整这个。你的钛棒一般大小多少

网友:
用大小两个颚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台设备,专门来整这个。你的钛棒一般大小多少

直径30cm,长度100m左右的圆柱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30cm,长度100m左右的圆柱形

错了,直径30cm,长度1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锤

空气锤是锻造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大的破碎锤吗

不行吧,初始尺寸太大不适合用破碎锤吧。。。

网友:
空气锤装上截断用的錾子,然后用鄂破机

网友:
破碎加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