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喷漆后的加工表面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21):
如图所示,箭头所指表面,一般是整体喷漆后再铣的,还是先铣后再贴保护带喷漆的呢。
铣过的面如何防治生锈呢(铸铁件),就只日常擦油吗,还是先经过什么处理的。
请高人,有做过的人指导。

网友:
一般先加工后喷漆,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热处理。也可以在初加工后喷上漆,精加工就不漆了。至于加工面防锈,有多种防锈油可用,涂在上面就行。

楼主:
谢谢高人指导,受教了。

网友:
可以电镀黑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