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散问题

楼主(2013-10-21):
将标注的尺寸线打散后,为什么会使原来的实心变成空心的?是什么设置不对了?

网友A:
打印   按显示,你可能设置成消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   按显示,你可能设置成消隐了

是分解打散后出现的!不是你说的消隐问题。

网友(2013-12-04):
选中菜单栏里的工具,在下拉列表中点击最后一项-选项命令-打开显示对话框-在显示性能那栏选中勾选应用到实体。就ok了。

网友:
是勾选应用到实体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