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弯管

楼主(2013-10-21):
【练习】弯管

参考模型

视频教程

楼主:
补充清晰图

网友A:
楼主,我需要各天圆地方的钣金图,随便一个圆和方就可以,但是,方边和圆连接四个面是平面三角形的那种,能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需要各天圆地方的钣金图,随便一个圆和方就可以,但是,方边和圆连接四个面是平面三角形的那种,能 ...

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需要各天圆地方的钣金图,随便一个圆和方就可以,但是,方边和圆连接四个面是平面三角形的那种,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吗?

一?我这个放样折弯怎么没有这些参数,只有个折弯线数量,就啥也没有了
再就是楼主这个圆看起来貌似是按多边形放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我这个放样折弯怎么没有这些参数,只有个折弯线数量,就啥也没有了
再就是楼主这个圆看起来貌似是按 ...

SW2014的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我这个放样折弯怎么没有这些参数,只有个折弯线数量,就啥也没有了
再就是楼主这个圆看起来貌似是按 ...

草图不是【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