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调质HB260左右硬度的45#轮轴,大家用什么车刀

楼主(2013-10-21):
加工余量为单边0.2mm,普车,表面光洁度要求1.6,我一直用手磨焊接车刀,效果不是太理想,有没有此类的装刀片的车刀,用着划算吗?我一直是用焊接的

网友:
调质后还是比较好车的

网友:
加工量有点小,刀磨好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
设备能提供多高的线速度,超过150m/min的话,用CVD厚氧化铝涂层刀片。
如果线速度低于100的话,CVD涂层就不合适了,得用锋利的PVD涂层刀片。
调质后更好做出粗糙度,1.6没问题的。

网友A:
这种料拿金属陶瓷刀片来精车最好,寿命长,粗糙度都可以接近0.8了,线速度稍微高点,12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料拿金属陶瓷刀片来精车最好,寿命长,粗糙度都可以接近0.8了,线速度稍微高点,120米

正解,便宜又好用,NX2525

网友(点评):
呵呵,NX2525是三菱做铸铁的,金属陶瓷京瓷的TN60,TN6010最好!做钢件

网友(点评):
NX2525铸铁吗,那uc5115干什么用呢,NX2525能干断续切削的活,第一次听说

楼主:
进给能上多少,刀片磨损快吗

网友:
用陶瓷刀片精车就很好。速度快精度还比较好。

楼主:
明天买把试试看

网友:
随便买把机夹刀就搞定了,量大一点的话用机夹刀比较焊接刀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