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智能零部件中如何自动调整大小

楼主(2013-10-21):
制作了只能零部件。。。   填了配置器表。。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自动调节大小。。  求教大神解惑!

网友A:
设置好【配合参考】就行 详情【系统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配合参考】就行 详情【系统帮助】

不行哎。。 我弄的是一个套子套在圆柱上的       配合参考是那个套子内侧的圆柱面   可是弄上去怎么没反应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配合参考】就行 详情【系统帮助】

哦哦哦哦   研究出自己哪里错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