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能抱死钢管的机构

楼主(2013-10-21):
RT,请问社区的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想法?
完全抱死,不轴向径向活动,不适用液压,机构尽量小。

网友A:
参考自行车刹车不行?

网友:
各位高手快来解答

网友:
用手柄自锁,参考工具箱锁扣

网友:
楼主的要求呢?全自动的还是半自动的,还有现场的工况条件,以及是做什么的。不然大家不好给意见啊

网友:
上个全图看看呢

网友:
三抓卡盘行不?

网友(点评):
怎么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自行车刹车不行?

抱不住吧,轴向还会动

网友:
参照三爪结构,用管钳改装,螺丝紧固

网友:
机械自由度的限定嘛,在钢管上面做两个固定卡槽,然后在开两个孔做固定卡销就好了,你看可以不。

网友B:
楼主想干嘛还没说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干嘛还没说清楚呢。。。

我想当蜘蛛侠~哈哈

网友(点评):
你贴的图,很像活动梯子。肩头上边的连杆看着也很像活动的。抱死方法很多。但是,你不说抱死操作的便利性要求或重复操作的频率、防旋转扭矩的要求、上部连杆的活动轨迹(弧线?直线?)等。。。

网友(点评):
怎么做都无所谓的话,到拉丁美去收集一些蜘蛛网涂在上边吧。听说那里的蜘蛛网粘度很高的。

网友:
二指的机械手指,参考机械手书籍

网友:
直接可以在管子上打个通孔,外面搞一块板子,打上螺纹孔,直接穿螺栓,背螺母,外面的板子跟其它结构焊接上或者螺纹连接上就行!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别人的管子不让俺随便打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