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的妙用

楼主(2013-10-21):
2个【拉伸】大家练习试试

网友:
两个锥?

网友(点评):
加个40°左右拔模角 拉伸的吗? 不过这个看上去有点像曲面

网友(点评):
视图角度不好,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还真不知是怎么拉伸的,请教楼主

网友A:
这个还真的不是直接用拉伸做 楼主说说方法呢

网友:
到底怎么做的?

网友:
看着像2个锥,又像两个半圆柱相交形成的带4个曲面的体

网友:
用一个圆柱反向切除另一个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的不是直接用拉伸做 楼主说说方法呢

20楼以后给答案

网友:
弄不好这个又是2014的新功能,拉伸方向可以选择曲线

网友:
想不明白,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