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离合器制动扭矩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3-10-21):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离合器的性能不是很稳定,主要体现在制动扭矩,请问离合器的制动扭矩跟哪些因素有关系,温度、湿度对其有影响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谢谢各位大咖。

网友A:
离合器的制动扭矩是什么概念,请明示。。。

网友B:
离合器哪来的制动扭矩?要么结合,要么脱开。
是结合稳定吧,油压不稳,漏油?这样容易烧摩擦片。

网友:
超越离合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哪来的制动扭矩?要么结合,要么脱开。
是结合稳定吧,油压不稳,漏油?这样容易烧摩擦片。

离合器打滑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的制动扭矩是什么概念,请明示。。。

离合器打滑的扭矩,呵呵。

网友(点评):
压盘膜片弹簧的质量,摩擦片的质量,有条件的话可以单独测测呗

网友(点评):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就同一台离合器,测量过多次,每次的打滑扭矩不一样,差别比较大,但同一时间测得值比较接近,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