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噪音大,求解

楼主(2013-10-22):
公司有一台400T油液压机,两个单向变量液压泵,都是柱塞泵,一个80泵,一个63泵,63泵控制的两个油缸运转的时候噪音非常大,但速度正常。油缸无动作的时候泵一切正常。
检查进油路密封完好,虑芯拆下来非常清洁。
换了一个新泵,运转时候噪音还是非常大,求大神破解

网友:
是不是管路和油的问题。。。

网友:
莫非油泵进油端供油不足?

网友A:
检查下管路转弯处是否憋管情况

网友B:
你看看液压油还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液压油还有多少。

油液完全淹没虑芯,只是油液比较稀,摸起来没有粘稠感。这个会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管路转弯处是否憋管情况

进油口管道都是铁质,密封完好,不存在憋管,泵拆开有油液从缸体流出。

网友:
地面有无振动?

网友(点评):
老师好,您是怀疑泵支架松动,造成泵与电机产生不同心吗?

网友(点评):
先是泵与电机轴不同心导致地面振动,而振动幅度不论同样导致不同的故障。

网友(点评):
老师好,泵支架确实松动了,我已经紧固,但有一点我不明白,我们公司的泵与电机是尼龙套链接,如果产生偏心,那么尼龙套会承受不了的,但是尼龙套完好,清洗了泵回油管,无堵塞,捅溢流阀,压力完好

网友(点评):
只要装上新泵,运行不了多长时间,泵内缸体,和滑靴完全不同程度粉碎,很是恐怖。

网友(点评):
呵呵……这是油里有杂质和加大过载造成的。

网友C(2013-12-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盼分享,我这里用的力士乐的闭式柱塞泵,也遇到这个问题,稍微加压,泵就响,但绝对没到溢流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盼分享,我这里用的力士乐的闭式柱塞泵,也遇到这个问题,稍微加压,泵就响 ...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回油堵塞造成的。车间另外一台床子也是这种毛病,打开小泵回油管,发现末端焊接部分堵死了,用钻床钻一下安装后问题解决了。
泵的噪音问题,其实仔细分析检查,就几种原因。1油液不足,进入空气。2泵内泄损坏。3回油堵塞。4泵轴,联轴器,电机轴产生偏心,高速旋转,把泵扭坏。5泵超出额定压力运行(超载)。6泵支架松动。

网友:
谢谢,下周做试验试一下。

网友:
你说的回油口就是泵泄油口吧?

网友:
是不是泵选得小了

网友:
实际贴,学习了

网友(2014-01-07):
受教了,实用贴。

网友:
油液变质了,耐磨性下降了!

网友:
很管用的经验。

网友:
好帖,实用性较强,!

网友:
楼主分析很全面,一般常见的问题都涉及了,

网友:
感谢经验分析,再问下,小泵回油管堵塞,不是完全堵死?只是堵了一部分吗?

网友(2014-02-06):
你有两台柱塞泵一台80的,一台63的,可以看出你的80泵只是系统出现大流量时才使用,如快速回程。
而你响的63泵是加压时用来吃负载的,所以有点响也很正常,这主要是与泵的品质,安装方法有关。
还有你的系统压力是多少。回程压力是多少要讲清楚,有利于我们的分析

网友(2014-06-03):
换个好溢流阀试试

网友(2014-07-15):
有油路图否?我先看下油路图

网友:
泵与电机的同轴度可好,轴颈是否磨损,空气是否排净,有无可能与周围物体产生共振

网友:
液压油的品质还是很重要的,对泵的寿命有直接影响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油缸动作正常么,是否泵吸油问题

网友:
记的哪位大虾发过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