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孔位置度在0.1使用什么加工工艺

楼主(2013-10-22):
请教高手,如果位置度在0.1使用加工中心是否可以保证。谢谢

网友:
不明所以。请把问题说清楚了可以吗?是什么样的位置度?

网友:
还是上图吧

网友:
请上图明示、、、

网友:
如果说是4个孔距公差的话,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建议在钻孔(或者镗孔)时,要一次到位,不要重复走位,避免丝杠间隙等。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加工中心完全达到

网友:
肯定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一样的孔的话,直接做个群钻,搞定。

网友:
加工中心是能达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
需要看你孔的位置,孔径大小?孔间距?是否在产品的同一个面上,工艺编排是否安排在同一道工序。如果是在CNC同个工序加工出来,位置度0.1可以保证。

网友:
大哥,0.1mm? CNC完全没问题,0.02~0.03mm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这样的公差,手工划线,手电钻打孔也有人能做到。上CNC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法兰类的连接孔,只要在加工中心的加工行程尺寸内,就没问题。而且如果是量大的话,可直接做钻模,也没问题。

网友:
加工中心的话,0.03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0.1的位置度CNC精定没有问题了,除非你的机床“瓦特了”。新一点的普铣都可以。主要还是看技术工人和工艺。你要是用钻头直接钻CNC都不好说。

网友:
先点孔后钻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2013-12-11):
应该给孔距离和孔的大小吧

网友:
钻孔+铣孔

网友:
孔距大如10000mm,就困难。